[已解决] 泡泡 老师 请进 有问题请教您

楼主(2016-10-08):
我的APM 装在6轴上  选择X布局机架   5号 和6号 电机没有信号! 我要怎么设置,在地面站找一圈也没看到有设置X6轴的地方  只有设置X机架布局的地方!

网友:
那个固件选择机型选错了吧

网友:
刷6轴固件了没?软件里看输出那项,是4个还是6个?

网友:
菜鸟飘过

网友:
固件刷对了吗      APM每种多轴模式对应不同的固件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重新刷固件,刷六轴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