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V2 GPS指南针出现问题

楼主(2016-10-08):
GPS的地磁模值在275左右,正常的应该是在7050~1700之间,这是被充磁了,还是被消磁了?
连接电脑一直提示无法校准指南针,三段式开关也切换不到GPS模式,把GPS模块贴到手机喇叭口,模值上去了,所有的都正常了,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正常的模值应该是在750~1700之间,前面打错了!

网友A:
磁场问题,看样子是充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问题,看样子是充磁了

到底是充磁还是消磁了?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底是充磁还是消磁了?一直搞不清楚

靠近磁铁数值才会上升,罗盘本身就有很强磁性,需要更强磁性才能改变,这就是罗盘已经被磁化的

网友B:
去室外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磁铁数值才会上升,罗盘本身就有很强磁性,需要更强磁性才能改变,这就是罗盘已经被磁化的

但是,不知道内部哪个是N极,那个是S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室外校准

你是说把电脑拿到实在进行调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内部哪个是N极,那个是S极啊

你是说把电脑拿到室外进行调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电脑拿到实在进行调参?

模式切换的那个三段开关,啪啪啪啪啪来回切换5次进入指南针校准模式,拿着飞机旋转一圈,然后鸡头向下旋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切换的那个三段开关,啪啪啪啪啪来回切换5次进入指南针校准模式,拿着飞机旋转一圈,然后鸡头向下旋 ...

这个我知道,我的是连接电脑调参无法校准指南针,飞控识别不了GPS,导致三段式开关切到GPS模式后,飞控进入不了GPS模式,只能停留在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内部哪个是N极,那个是S极啊

买个消磁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