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容炸坏了,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16-10-08):
刚试了下,还有作用。这样的电调是否需要维修,修的话要买什么样电容?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一定要换

网友:
470uf
50V

网友:
必须换啊

网友:
换吧,可能影响飞控稳定

网友A:
电容用处是起一个水塘效应作用,不需要换电调

网友:
换一个吧,没几个钱,拆下来看好耐压和容量,注意记录正负极位置。

网友:
换吧,都烧焦了,

网友:
不能用了,,必须更换

网友:
换个就好了 旧家电常见 正负要区分好 用同电压同电容量的就行了 50V 470UF 也可以用更高耐压 更大容量的

网友:
换,上面有型号的

网友:
换电容就好了吧

网友:
换个一样的电容

网友:
电容不能少,它是校正功率因数的!

网友:
换一个电容就好

网友:
买个回来换就好了  相同容量相同电压的就行了 买回来时正负极 不一样长 剪了后要注意正负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魔友指点!

网友:
换电容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处是起一个水塘效应作用,不需要换电调

能解释一下吗什么水塘照应?那个电容究竟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一下吗什么水塘照应?那个电容究竟什么作用

就是大水塘不会因为一滴水而改变多少,这个电容就是防止电机突然加力一瞬间,电压下跌的问题,越大越好

网友:
电容上有标注耐压和容量,话说什么情况下炸的啊,要是不找到原因就算换新的也还会接着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水塘不会因为一滴水而改变多少,这个电容就是防止电机突然加力一瞬间,电压下跌的问题,越大越好

受教受教如果没了容易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受教如果没了容易烧吗

就是加速无力而已

网友:
我也是炸了电容,没事的换个上去就好,我的40A的是两个16V470的并联我手头有16V1000的就直接用一个代替了

网友(2016-11-10):
把这两个两个电容拆了都扔了吧,某宝上买几个纯固态的电感电容换上,保证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