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ps罗盘问题

楼主(2016-10-08):
如图那根是SCL SDA pix的改成apmpro没找到相关资料 来请教一下

网友A:
罗盘是i2c的,随便接,不行对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是i2c的,随便接,不行对换就好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帖

又更新了么 之前有更新

网友C:
一般黄色和绿色是罗盘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黄色和绿色是罗盘线的

这是pix改过来的 别人送的 我分不清这两根那个是scl sda

网友D(2016-12-11):
我的是这样接的,你看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
顶一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这样接的,你看对你有帮助吗?

正常搜几个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