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机架

楼主(2016-10-08):
s500机架最大可以上多少寸桨,有些淘宝店说可以上12寸,有些说最大只能上11寸,就各位用过的大侠指教,看能用什么桨配什么电机

网友:
1147间距就很小了,再大没试过,估计1238悬

网友:
好像是11寸

网友:
用三角函数算一下就知道了  12.5寸是最大的

网友A:
上过11寸,12不知道。劝楼主一句,S500坑,跟450差不多但是重不少。还是只能拿来做做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过11寸,12不知道。劝楼主一句,S500坑,跟450差不多但是重不少。还是只能拿来做做练习机

450玩过,想试一下500的用12寸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玩过,想试一下500的用12寸桨

我是说,你可以换个再大点的机架。S500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可以换个再大点的机架。S500没啥意思

我自己有一个H4 680的,想换一下机架玩一下

网友:
1045就可以了,浆越大kv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