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泡泡老师pix连接地面站后提示错误:failed to get rally point

楼主(2016-10-08):
请老师指点,而且飞行模式无法保存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坐等泡泡大师

网友:
换个版本地面站

网友:
好像有这种版本补丁你可以试试

网友:
版本补丁,该怎么选啊,已经晕了

网友A:
没事,这不算错,就是地面站没设置什么点,不影响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这不算错,就是地面站没设置什么点,不影响

谢了,正打算上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