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10-08):
请教!天9有ppm模式但是好像只是飞模拟器用的!1根线接飞控管用吗?难道天地飞真的落伍了!怎么也不出行品!出个支持sb模式的接收机也行啊

网友:
有第三方的ppm接收机

网友:
哈哈 你说的正是 早就落伍了 200多的遥控都支持sbus 天地飞还是上一代产品 当然 你可以买个转换器转换成ppm模式

网友:
ppm感觉也挺好的

网友:
貌似只能模拟

网友:
支不支持ppm输出是看接收机的,不是遥控,遥控的ppm是接加密狗或者教练模式用的。天九原厂接收机是不支持ppm和sbus的,但是有第三方的接收机支持。

网友:
用y线会怎么样?

网友A:
之前我看过个帖子介绍有第三方出的一个ppm接收,兼容天地飞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看过个帖子介绍有第三方出的一个ppm接收,兼容天地飞9的

天9是好控不过接收机不支持sb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9是好控不过接收机不支持sb模式

没法,我也不知道天地飞为什么不更新接收机接收模式,还是pwm,pwm接线多、杂,估计也是出于稳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我也不知道天地飞为什么不更新接收机接收模式,还是pwm,pwm接线多、杂,估计也是出于稳定考虑的。 ...

可能是吧

网友:
肯定不是稳定考虑 只是没出新品而已 要稳定的话肯定是接线越少越好 接线少了出问题几率也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