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問題apm

楼主(2016-10-09):
請問我把飛控水平放在桌上接電腦後油門推到底看失控保護為什麼輸出不一樣我用的是四軸的十字模式裝機後飛機會逆時針轉
輸出是2 4低1 3高請問這樣的問提要怎麼解決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
繁体看着好费力气。帮顶了,…問題apm APM,apm哪里有专柜,为什么叫apm线,什么是apm线,apm首饰价位 作者:sjzzhsx 1794 問題apm APM,apm哪里有专柜,为什么叫apm线,什么是apm线,apm首饰价位 作者:sjzzhsx 5072 問題apm APM,apm哪里有专柜,为什么叫apm线,什么是apm线,apm首饰价位 作者:sjzzhsx 6895 帮顶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你是差得很多吗?油门输出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网友:
油门笑准

网友:
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检查:
1、主控放平上电,在主控自检的时候别去动他。
2、重做水平校准。
3、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网友:
油门校准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