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如何设置鸭翼混控

楼主(2016-10-09):
不用Y线,天九怎么设置鸭翼混控,请高手指教

网友:
和三角翼混控一样吗

网友A:
鸭翼混控,是打副翼时,鸭翼不动,打升降时,鸭翼同步反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鸭翼混控,是打副翼时,鸭翼不动,打升降时,鸭翼同步反向吗?

对,就是这意思,和真机一样

网友A:
这样设置,首先设置三角翼混控,就是打开高级设置的升降舵混控,副翼是+-70%,升降+70%。然后设置升降襟翼混控,比率都是+70%,随便用个开关打开吧。这样,1、2通道混控副翼升降,6通道混控升降到鸭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首先设置三角翼混控,就是打开高级设置的升降舵混控,副翼是+-70%,升降+70%。然后设置升降襟翼 ...

有空便试,谢了

网友A:
给你个图看看
一、设置三角翼混控

二、设置升降襟翼混控

三、可以了,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图看看
一、设置三角翼混控

OK,入魔大半年了,这种混控还没搞过,我们这小城市一共才不到十位魔友,都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图看看
一、设置三角翼混控

非常感谢,还上了图,这下应该不成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上面是用襟翼通道(6)控制鸭翼和升降同步,要是想反向,把襟翼混控的比率改成负值就成。两边鸭翼用一个杆联动。

原来的效果视频太小了,裁剪一下就容易看了:
前半段为打副翼效果,1、2通道同步反向,后半段为打升降效果,1、2通道与6通道同步上下。

网友:
要到可编程混控里面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