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和自锁问题?

楼主(2016-10-09):
请教大神:450APM2.8M8乐天20A 大疆2312电机,解锁问题:解锁后不能自锁,非要拔电,但拔了却又无法解锁了,又得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才行???        (按说明书好像老是校准失败)                求高人搭救啊

网友:
用飞控校油门行程吧

网友:
是不是遥控的油门行程不对导致校准时失败? 检查下遥控器上的最大和最小油门位置是不是对的吧

网友:
参数设置问题,导致飞控无法解锁

网友A:
检查连接线 解锁方式 油门校准 罗盘校准 反正是没有制不了的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连接线 解锁方式 油门校准 罗盘校准 反正是没有制不了的病

接线正确,之前地面站用最新版校准不了罗盘,后来换了旧版过关,摇控器也正常,就是油门行程校准老是不顺利,有时校完电机能转了但就是解锁和自动上锁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