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数传数据,我是新人

楼主(2016-10-09):
因为要做研究,需要无人机姿态数据,尤其是在拍照,转弯,高速等情况下的姿态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无人机姿态数据以文本形式输出的?请教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行不?

或者apm2.8

你说的都行

网友:
我只知道穿越机F3飞控里有BLACKBOX黑盒可以录制飞机的姿态 但是不能文本输出吧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啥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用的是啥飞控

naza行不?

或者apm2.8

目前考虑这两个

pix略难

网友:
naza  好像要配合iosd才行

网友:
MAVLink 协议 实时的
或者pix/apm 的log文件 直接进matlab 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行不?

或者apm2.8

你这两个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