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能否加高电机座

楼主(2016-10-09):
原来的冲浪者炸碎了,又买了一架。顺便买了加高电机座,打算换大浆。可是发现加高电机座改变原有的推力线,这样的话重心是否还是原来位置?请懂的朋友指点。

网友:
我的x8加高,8寸 重心在碳管后面的线槽位置

网友:
我也加过……

网友:
可以问卖家啊

网友:
可以的,有那种电机座

网友:
我电机座碎了 现在架在电机座原座的那块大板上 ╮(╯▽╰)╭

网友A:
重心向前了一点,大约两厘米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向前了一点,大约两厘米

你这电机座装反了吧

网友B:
加高电机做后3s 2200会压不住头,要配重,如果不是什么特别需要还是不加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电机座装反了吧

这是正,反过来才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反过来才反

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高电机做后3s 2200会压不住头,要配重,如果不是什么特别需要还是不加比较好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

,必需的,我这是飞了六十多个起落的冲浪,不是刚装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需的,我这是飞了六十多个起落的冲浪,不是刚装起来的

您是用多大电池压住机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用多大电池压住机头的?

用的3S5200才压得住,还有runcam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3S5200才压得住,还有runcam相机

看来我订了两块4S 5000的电池,还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3S5200才压得住,还有runcam相机

这么重的电池,降落的时候是不是要保持速度较快,滑行距离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重的电池,降落的时候是不是要保持速度较快,滑行距离很长?

速度不快,冲浪20多的时速不会失速,贴地滑翔距离长倒是真的

网友(2016-11-27):
应该是 你这电机座装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