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minimosd的刷机

楼主(2016-10-09):
买了一个minimosd,就是下面图的那种,然后发现使用的是mavlink协议,因为是用在穿越机上的,飞控用的是F3,导致无法通信,只能自己刷固件,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无法成功,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误?固件确认已经刷进去了,但是无法连接到MWOSD界面,一直是waiting osd 关于minimosd的刷机 穿越机,飞控,固件,minimd刷机,怎么样 作者:sanmaodeai 2093 关于minimosd的刷机 穿越机,飞控,固件,minimd刷机,怎么样 作者:sanmaodeai 410

网友:
不错,帮顶了。关于minimosd的刷机 穿越机,飞控,固件,minimd刷机,怎么样 作者:sjzzhsx 6421 关于minimosd的刷机 穿越机,飞控,固件,minimd刷机,怎么样 作者:sjzzhsx 9754 帮顶。

网友A:
确认是COM7而不是COM3吗?设备管里器里看看,到底是COM几?

网友:
不方便的osd

网友B:
64位w7不考虑。只有32位可以,还有如果不行吧tx和rx交换位置插一下。

楼主(2017-03-26):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COM7而不是COM3吗?设备管里器里看看,到底是COM几?

确定COM7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位w7不考虑。只有32位可以,还有如果不行吧tx和rx交换位置插一下。

只有32位的可以吗?

楼主:
根本就没解决,怎么写着已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