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F3飞控可以设置低电压时的蜂鸣器报警吗?

楼主(2016-10-09):
如题,请教泡泡老师,F3飞控有电压检测端口和蜂鸣器接口,可以设置动力电池低电压时 通过蜂鸣器报警吗?    可以的话具体怎么设置的,请教泡泡老师,感激不尽

网友:
貌似教程里讲了呀……

网友:
不懂,不过,帮顶了。请教泡泡老师,F3飞控可以设置低电压时的蜂鸣器报警吗? 蜂鸣器 作者:sjzzhsx 4106 请教泡泡老师,F3飞控可以设置低电压时的蜂鸣器报警吗? 蜂鸣器 作者:sjzzhsx 420 帮顶。

网友:
星期6晚上8点直播教你。

网友:
什麼警報器響起來

网友(2016-11-22):
朋友你好,我刚好也是遇到这个问题,麻烦你指导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