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求教

楼主(2016-10-10):
如题,我的210穿越机,F3飞控,怎么飞起来自己要朝前跑,这个怎么调呢?还有如果朝左右自己跑又怎么调呢?

网友A:
水平校准有问题吧,要不然起飞地面不平,自稳也不会马上回到水平状态,或者你是手动?

网友:
水平校准没?电机校准没?检查下飞的时候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有问题吧,要不然起飞地面不平,自稳也不会马上回到水平状态,或者你是手动?

一直就是手动,推油起来不打方向他都自己跑

网友:
不水平吧,
正常情况不会这样啊,就算手动,刚启动会飘一下,飞起来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检查遥控中立点是不是1500。推荐看krellzou的教程系列

网友:
起飞后不动遥控飞机是会自己跑的 要自己不断地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就是手动,推油起来不打方向他都自己跑

那会跑很正常啊

网友:
校准水平,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
手动就是要不断地修正,要不然就是自稳模式了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重心对吗

网友:
飞控水平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