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连接osd后烧板子 数传tx接口短路如何检查原因

楼主(2016-10-10):
minim osd连接12V电源时 瞬间烧了apm和数传还有osd,表现为飞控自稳和模式正常,连电脑能识别com口和2560,但提示没有心跳。请教论坛老师“维客数码” 后,他帮我判断为TS5A23157 模拟开关芯片损坏。

  • 数传上电后表现为si1000芯片主板发烫,测量数传芯片vcc端为4V多,判断为数传供电3.3v烧毁。
  • apm 2.8 主板测量3.3V供电 mic5219(丝印LG33)稳压芯片电压为3.24V,此部分应该没问题,现已拆下未更换。
  • 维修数传时,测量到apm的数传接口TX和地线是连通的,主板上电时有2V多的电压,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原因,请问该如何检查呢?
  • osd也挂了,没图像。328P也连不上,右边12V给左边供不了电了。(此款osd折腾死人,各种问题)

apm 2.8飞控

网友A:
miniosd确实需要下功夫了解 曾经就烧过两块

网友:
好东西,修修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osd确实需要下功夫了解 曾经就烧过两块

供电部分应该很单薄,很容易烧

楼主:
已完美解决!查了电路图,顺着电路图往芯片前后测了下,更换TS5A23157 搞定!多谢@维客数码 周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部分应该很单薄,很容易烧

其实主要是接线比较繁杂  新手不懂很容易烧

网友:
我也烧过。。。然后就再也不用apm了

网友B(2017-06-26):
引用 楼主:
已完美解决!查了电路图,顺着电路图往芯片前后测了下,更换TS5A23157 搞定!多谢@维客数码 周老师! ...

你好,我的也是这种症状,请问怎么测量这个芯片有无问题呢?

网友:
我的2.5也是好头疼

楼主:
2.5和2.8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也是这种症状,请问怎么测量这个芯片有无问题呢?

拿一块一样的板子 测通断

网友:
LZ肯定是你OSD电压问题,jp跳线怎么接的,OSD最好是5V供电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