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抽风

楼主(2016-10-10):
今天调试炸了好几次,现在飞机悬停时不时抽风,调试单个电机都转得正常,是哪里出问题了么
三个PID参数如下
P1.8 I0.02 D5
P2.6 I0.020 D5
P4.0 I0.45 D0

网友:
不光是pid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电机震动太大导致 检查下装了桨后动平衡如何

网友:
动平衡,静平衡

网友A:
加速度计,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检查一下

机器不动的情况下,调试画面机子慢慢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不动的情况下,调试画面机子慢慢转

飞起来是蜻蜓点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是蜻蜓点水么?

CC3D板子让我插坏了,刚发下,有可能炸几次已经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板子让我插坏了,刚发下,有可能炸几次已经虚焊了,

哦哦,具体用一下淘宝店的技术,让他看看图

网友:
1 检查有没有虚汗,或者电机缺相。
2 卸掉浆看看电机高速转动有没有震动要是有动平衡不好,装桨按住飞机看看有没有震动(要小心)
3 飞控刷最新bf固件不动pid 飞下,要是有改善那就pid问题。 论坛有bf调pid详细教程。

网友:
我怀疑是震动导致的,另外穿越机的桨很重要,不要用很硬 的桨,我调试的时候出现过突然加油的情况,做好减震吧,万能的震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检查一下

路过帮顶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是蜻蜓点水么?

路过帮顶 哈哈

网友:
你这个比我的pid低好多唉

网友: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