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款机架的亲们。。。

楼主(2016-10-10):
用这款机架的朋友们难道都不用装起落架吗?都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电池减压的?

网友:
有电池保护垫卖……

楼主:
如果复发平稳降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复发平稳降落呢?

一般在草地上问题不大,水泥地面就得好好降落了

网友A:
起落架?  穿越机没几个有起落架的吧    电池下面都带一块碳板保护的  或者直接买成品的也有   注意尺寸

网友B:
不够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高了吧……

我想做个4公分的起落架 这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  穿越机没几个有起落架的吧    电池下面都带一块碳板保护的  或者直接买成品的也有   注意尺寸 ...

我这全是水泥地,就怕砸坏电池。正在考虑做个简易起落架 用螺丝固定在四个机臂

网友:
之前在某宝上看过有安装在电机下方的起落架,可以去搜搜看。其次电池保护垫也是对下置电池的一种保护,穿越的话灵活与重量是成反比的,就看取舍是否需要安装了

网友:
穿越机,装起落架也没用啊,炸鸡了就算装了起落架也能给炸坏了,电池也能飞出来;要不炸机,离地30~20cm收油直接落地,就算水泥地,电池也不会坏的。还是专心练技术吧,什么起落架,保护壳这些东西都是浮云,没太大用。

网友:
如果是才开始玩穿越机 特别是水泥地玩 建议不要选择这种下挂电池的机架  我已经炸烂几块电池了 实在不想再坏电池了 换了普通上挂电池的机架 很难炸到电池
当然 如果你玩的比较好了 或者只在草坪里飞 那这个机架还是非常好的 好飞

网友:
炸是很正常的事  电池有保护板  你撞的话  肯定是空中转体360度了   有起落架  不一定是好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复发平稳降落呢?

都是靠技术.... 本人一般模仿固定翼降落....    比较容易掌握
如果已经可以平稳自如自稳飞行的话......  此种方式只需要1-3次即可掌握

就是均匀慢速在硬地 "跑道" 上  慢慢减慢速度...  慢慢降低高度... 降到满意的速度和高度后 ...  给电机上锁..........done~~!!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自己弄个高点的电机保护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