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有什么办法能充上电吗?

楼主(2016-10-10):
我用的ocday平衡充电器,电池过放不给充电,一按充电按钮就一直滴滴滴的叫我有什么办法能充上电吗?

网友:
一般来说,电池一次过放电基本上就报废了,即使救回来性能也大不如从前了,不建议继续使用。如果真想救回来,给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可以用手机电池充电器(输出要4.2v的),比如万能充或者18650锂电池充电器,再有一个就是直接用锂电池正接正负接负对冲,只要把电池电压升回正常值平衡充就能冲进去了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 两个电池平衡头对接几秒 就可以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3S电池单片电压降低到2.0V,充电器识别为电压错误不让充电。
后来的解决方法是:
1:选择普通锂电池充电模式(不使用平衡模式,不需要插平衡头)
2:选择2S电压充电
3:等到充电器充满报警后,
4:选择3S充电,可以观察电压在逐步上升。
5:等到每片电池电压都上到3.5V以后,切换到平衡充模式。

如果电池没有坏的太离谱,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上面两位解答都可行  我之前有一块过放了  放在冷冻冻了几个小时拿出来就可以充了  不过性能也是不好了  还好是云台电  要是动力电还是别用了  容易出事

网友:
用手机充电皿,单独充到3.6V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楼主:
已经完美解决,我先用普通充电模式充点电进去在用的平衡充

网友:
没用过楼主的充电器,我用的A6充电器,选择普通充电直接充就ok,我有一个1500mah的电池放电到2.6v,平衡充不让充,后来用普通充电直接充,冲完后,再走一遍平衡程序就ok了,不过,过放后容量下降到 1300mah,个人觉得飞穿越的话基本没问题,我210的机器,过放充满后还能悬停飞到11min,和之前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
如果电池过放严重 就算充回来了也不建议用作动力电了 特别是暴力飞的那种 一推油门放不出电飞机就可能掉下来 亲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