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纯新手关于FS-I6控,(PIX飞控)

楼主(2016-10-10):
,油门最低时,过一定时间油门锁定,这是正常吗,推油无效,这会失控炸鸡吗

网友:
沙发纯新手关于FS-I6控,(PIX飞控) 飞控,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飞控有哪些 作者:164281221 2723 纯新手关于FS-I6控,(PIX飞控) 飞控,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飞控有哪些 作者:164281221 1389 纯新手关于FS-I6控,(PIX飞控) 飞控,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飞控有哪些 作者:164281221 7867 纯新手关于FS-I6控,(PIX飞控) 飞控,pixhawk飞控,cc3d飞控,f4v3飞控,飞控有哪些 作者:164281221 7901

网友:
你说的是飞控自动上锁吧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还不错,可以啊

网友:
pix就是这样,没有起飞时,过了5秒自动锁油门

网友:
很正常啊  一般在空中你不会让油门保持最低那么久的5秒钟足够让你的机器在100左右高度自由落体到地上了

网友:
正常,防止误操作伤人,时间可以调节

网友:
是飞控自己上锁了  这是为了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