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第2轴不转

楼主(2016-10-10):
求助各位同学,新手小强国庆前买了一套4轴的入门套件,(apm2.8 银燕2212  银燕30A电调)从0开始,上网翻资料,论坛里潜水学习,终于组装完成,按泡泡老师的教程调试,但不知怎么的,地面站测试数据都正常,按泡泡老师的油门校准教程也弄了,电机4个都能转,就是一装上桨试飞,第2轴就是死活不动,其他3轴都正常,一加油,翻车了,请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我是在家里试运行,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A:
从楼主描述来看,建议从外观检查电机与电调、电调与分电板间有无虚焊、脱焊,再次检查浆有无装反,电机有无异物阻碍

网友:
还是线路问题  最好拆了桨在家里试 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单独做各个电调的校准试试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C:
把坏的一路电机,电调换到正常的一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描述来看,建议从外观检查电机与电调、电调与分电板间有无虚焊、脱焊,再次检查浆有无装反,电机有无 ...

线路应该是正常的,不装桨解锁推油4个电机都转,方向也对,一装桨就不转,真是日了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坏的一路电机,电调换到正常的一路试试

谢谢你,好的,晚上回家去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做各个电调的校准试试

做了的,泡泡老师的APM油门校准也弄了,解锁推油是正常的,一装桨就出问题

网友D:
估计是飞控水平没校准好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如果装桨就不转了可能是扭力不够,就是电调烧了一个mos管,电机可以转,但是扭力不够,建议把其他电机换到这个电调上检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的,泡泡老师的APM油门校准也弄了,解锁推油是正常的,一装桨就出问题 ...

那个叫飞控油门校准,电调行程校准没有?看电调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飞控油门校准,电调行程校准没有?看电调说明书看看

谢谢指点,飞控油门校准的时候推油门,每个电机力量都很大,都正常,电调行程我一个一个的都校了,我现在怀疑是电调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如果装桨就不转了可能是扭力不够,就是电调烧了一个mos管,电机可以转,但是扭力不够 ...

我现在估计也是电调出问题了,晚上回去调换测试,看能不能确认,不知道才买的电调能不能更换。

网友F:
把第二轴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测试  估计是电机、电调、分电板之间连接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第二轴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测试  估计是电机、电调、分电板之间连接不良 ...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今天晚上把电机对调了,故障仍然一样,飞控油门校准4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装上桨,竟然CCW的两个轴都不工作,加大油门,CW两个轴都转了,CCW的两个桨随便抖两下,我个人分析应该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还请各位帮助,小弟不胜感激,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学习,将来能像各位一样积累经验,互帮互助。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如果装桨就不转了可能是扭力不够,就是电调烧了一个mos管,电机可以转,但是扭力不够 ...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今天晚上把电机对调了,故障仍然一样,飞控油门校准4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装上桨,竟然CCW的两个轴都不工作,加大油门,CW两个轴都转了,CCW的两个桨随便抖两下,我个人分析应该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还请各位帮助,小弟不胜感激,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学习,将来能像各位一样积累经验,互帮互助。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坏的一路电机,电调换到正常的一路试试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今天晚上把电机对调了,故障仍然一样,飞控油门校准4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装上桨,竟然CCW的两个轴都不工作,加大油门,CW两个轴都转了,CCW的两个桨随便抖两下,我个人分析应该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还请各位帮助,小弟不胜感激,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学习,将来能像各位一样积累经验,互帮互助。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今天晚上把电机对调了,故障仍然一样,飞控油门校准4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装上桨,竟然CCW的两个轴都不工作,加大油门,CW两个轴都转了,CCW的两个桨随便抖两下,我个人分析应该不是电调和电机的问题,还请各位帮助,小弟不胜感激,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学习,将来能像各位一样积累经验,互帮互助。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今天晚上把电机对调了,故障仍然一样,飞控油门校准4个电机都能正常运转,一 ...

飞控废了

网友:
把各个电机和电调依次单独接在接收机3通道上,测试下看是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飞控水平没校准好

水平没校好也会这样啊???我的是有一个电机明显转得迟一些,其它三个都转了还得再推些油门才转,也会是这原因吗?????求教

网友:
实在不行重新刷固件试一下,有可能是哪里设置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