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CF软件中Receiver中位值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10-11):
如图中所示,我使用的是天九遥控器,其中各个通道的中位值都是1520,不是1500,我看CF的文档中说中位值为1500,我通过遥控器微调可以把1-4通道的中位值进行调整,想问一下还有其他的校准方法吗?
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只能调整控的中点微调来适应CF

网友:
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http://sanwen8.cn/p/3eb2Lge.html  可以看这个链接。

网友:
是扶他把控么,可以调中立点,

网友:
1.调整控的中立点使其达到1500
2.用CLI命令设置软件中立点为1520以适应控,但建议用第一条。
想玩转SPF3,去优酷找可瑞尔邹的视频教学。

网友:
没用过天9的飘过

网友A:
差一点应该没关系

网友:
可以调整控的中立点使其达到1500,其他通道主要是飞行模式什么滴,应该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
Futaba中立点也是1520,使用中没有问题哦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A:
差一点应该没关系

谁说的,我的鸡老是漂移,我认为这是根源。虽然可以靠微调纠正,但方位角被调后会影响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