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开源飞控pwm低于多少保护,设置什么参数?有人知道?

网友:
950吧,不过一般用遥控的失控保护

网友:
具体设置值需要根据遥控看。飞控失控保护主要针对的是只支持油门通道失控设置的接收,将油门通道失控值设置到远低于正常最低通道值。

网友:
你要具体到哪个飞控  这样泛泛而谈也说不清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