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1):
那位大师知道d10和天九接收机能不能在里面引出rssi啊,感谢

网友:
D10不知道  我用天9接收  这个不可以的

网友:
天地飞六通的话,你可以找到接收机PCB上的TA31136芯片,它的12号脚就是RSSI信号脚,引出来就可以了。
那没问题来,即使你引出来但是接收机并不支持回传也是白搭啊。同样D10你几时搞定了,固件不支持也是白搭。
先要各种功能安安稳稳上X9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