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改内置锂电池 天线

楼主(2016-10-11):
富斯i6是个性价比很高的遥控,我之前用的天九,自从玩了穿越机后天九就不合适了,技术太老接收机没有sbus功能,没有sbus功能就无法使用电调的oneshot125功能,所以出了天九入了i6配的ia6b接收机去壳去针,刷10通固件妥妥的,接收机体积比较小很好安装,但i6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用的AA电池,太不方便,而且续航太短了,刚入手就改锂电了,开始是用的1s锂电直接连输入电源线,虽说3.7v就能正常工作,但是我还是觉得电压低了,担心影响功放功率,又第二次改装,这次是1s电池加充电宝升压模块,输出正好是5v正好合适,不过也有个不好的方面,就是遥控上不能正确显示电池电压,这个要自己去测量,平时要注意。顺便改下外置高dbi天线,这样就比较完美了。。。小飞手也改外置电池防止自放电严重,下面是改装图片,大家有兴趣不懂的也可以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就是小飞手里的 给小飞手装的外置电池是手机电池4.35v的 都是3000毫安 很耐用

我只看到外置的骚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错啊

这个电池就是小飞手里的 给小飞手装的外置电池是手机电池4.35v的 都是3000毫安 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啥  你们为什么不用磷酸铁锂电池呢  14500  正好是5号电池大小,单节电池3.2v,配合占位桶正好当两节AA ...

14500容量小了点 我这个锂电3000毫安的 还可以用4000的 用的时间久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屏幕和控连接件高清大图来一张呗,有链接没。。。,另外外接高db天线,遥控距离提升明显么?

你是说小飞手吗?实际就是把里面的电池焊下来再另外接两根线出来用插头的 电池就是手机电池粘后面平时不用就把插头拔掉 这样不会掉电 遥控器的也是这样 电源线接出来  我用的5DB天线效果貌似比原装的小铜管要好点 远距离延时没那么大了 不过不会很明显 要增加距离的话估计只能用加大功率模块 比如2W的那种

楼主:
去壳去针还算好 我130的机架随便装

楼主:
最后是我乱糟糟的工作台 有强迫症的慎看 哈哈哈

网友(2017-09-08):
我也打算改下 实在太费电了五号电池

网友:
我手头有个闲置的锂电,但是尺寸大了一圈,请问那个电池仓是如何取下来的啊?

网友(2016-12-14):
我改了一个 烧了呜呜呜

网友D(2016-10-11):
这个接收机太大

网友:
便宜好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屏幕和控连接件高清大图来一张呗,有链接没。。。,另外外接高db天线,遥控距离提升明显么?

网友:
也是技术党

网友:
我的工作台也是乱得不成样

网友:
高手,技术活

网友B:
那个啥  你们为什么不用磷酸铁锂电池呢  14500  正好是5号电池大小,单节电池3.2v,配合占位桶正好当两节AA电池用,而且容量大,抗折腾。

网友:
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外置的骚尼

哈哈哈 好吧被你发现了 魅族手机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好吧被你发现了 魅族手机的电池

哈哈哈哈,以前没少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收机太大

如果是这样呢?装130里随便装。。。 不过我也觉得还是大了点 现在很多遥控接收机都非常迷你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呢?装130里随便装。。。 不过我也觉得还是大了点 现在很多遥控接收机都非常迷你的了

这样去针后有影响吗?PPM就是如图三条线引出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去针后有影响吗?PPM就是如图三条线引出来是吧

实测没有影响 我两个接收都是这样弄的 但是一定要细心 不好拆 先把插针黑色的塑料先去掉 然后再一根根针焊下来 不要把其他的原件熔下来了

网友:
请问下ia6b的i.bus怎么接呢

楼主:
遥控里要设置打开ppm模式再对频 你是接什么飞控?

网友(2016-11-13):
这贴得收藏起来,回去好好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啥  你们为什么不用磷酸铁锂电池呢  14500  正好是5号电池大小,单节电池3.2v,配合占位桶正好当两节AA ...

我就是这么用的,好不容易在淘宝找到一家

网友:
收藏,然后拿分走人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上2S电可以吗

网友(2016-12-13):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你的富斯是双天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