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c receiver

楼主(2016-10-11):
no rc receiver请问这种故障保护在那设置,开源飞控标准版,比如接收机断电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要让飞机处于定点或者返航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A:
什么飞控什么飞机,这样的提问建议管理员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什么飞机,这样的提问建议管理员删除

你是眼瞎吗,不看字吗,瞎比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眼瞎吗,不看字吗,瞎比比

看不懂说明你太菜了,一边玩去

网友:
欺负人,你就是表达有问题

网友:
火气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什么飞机,这样的提问建议管理员删除

咱还是别说了,看了真可气!

网友:
吵的很热闹呀,如果出现这个的话你看下你的PWM值是多少,参考我的失控保护设置教程来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可以设置为定高或是RTL,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