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Spider PRO Premium20A 银燕 LIGHTNING 20A电特性测试[老晋玩...

楼主(2016-10-11):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特威Spider PRO Premium20A 银燕 LIGHTNING 20A电特性测试。

说来惭愧,收到电调一个月多了,一直忙于手头的琐事,当然最关键的老晋最近很懒,什么都不想干......

终于一个多月后,老晋开始花了点血本买配件,买设备,花了一天做好了测试设备。

设备是:航模功率计*2
        电子秤*2
        铝柱 若干
        电机座*2
        XT60等等的线材若干
        接收机*1

先看看本次对比测试的电调:

再看看测试截图:

最后看看数据:

避免争议:不对这次的测试数据做过多解释,为了排除功率计和电子秤的误差,互换功率计,测试了两次,数据基本一致。
这次测试可以看出,ZTW的这款电调要比银燕的这款好一点,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接收机信号输出,同样的线路,ZTW这款输出的电流更大,电机释放的动力也更大。

或者说ZWT的电调,MOS管内阻更小,可以通过更大的电流,电路设计上更有优势。

视频上传中,请等一下。

好了此帖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看帖,看的好您回个帖,热闹热闹!

网友:
老晋出品 必属精品

网友A:
同等油门情况下,银燕电流要小于中特威,是不是耕省电。从体积看银燕体积和重量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等油门情况下,银燕电流要小于中特威,是不是耕省电。从体积看银燕体积和重量更小~~

穿越机不玩省电,玩暴力,玩极速。

网友:
比较专业!顶一下!

网友:
发热.发热测了么

网友:
中特威好咩

网友:
学习了 原来电调也能影响拉力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电机和电池关系最大

网友:
哈哈,看来ZTW是按25A设计的吧……

网友:
赞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测评!

网友:
表格中特威打成ZWT了

网友:
必须支持老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等油门情况下,银燕电流要小于中特威,是不是耕省电。从体积看银燕体积和重量更小~~

电流小不等于省电

网友B:
换算成力效来看,银燕的效率确实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算成力效来看,银燕的效率确实更高。

玩穿越机现在不考虑效率,考虑动力是不是够强劲。效率用在航拍机上合适。

网友C:
没有发热量数据,这测试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热量数据,这测试没什么意义。

敬请指教:什么样子测试才是有意义的,难道电调的电特性数据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发热量,个人认为主流装机,电调一般都是放在桨下面的,飞行的时候的散热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敬请指教:什么样子测试才是有意义的,难道电调的电特性数据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发热量,个人认为主流装 ...

测试的意义在于摸清其特性,对后续大家的使用有帮助。
如果把表格换算成效率就可以看出动力差的反而效率高出3%~8%,在你的测试系统中能量只能转换为推力做功和器件发热,换句话说,你结论中的“中*的MOS管内阻小,电路有优势”为错误结论,内阻小的怎么会效率更低?所以中*的肯定发热量大,内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的意义在于摸清其特性,对后续大家的使用有帮助。
如果把表格换算成效率就可以看出动力差的反而效率 ...

请先搞清楚电机的力效特性,不是比例型的。

再请了解一下,内阻更低的电调,发热更小,消耗的能源也越低,至于力效和电机特性有关,电机不是纯电阻的特性,造就了力效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先搞清楚电机的力效特性,不是比例型的。

再请了解一下,内阻更低的电调,发热更小,消耗的能源也越低 ...

1、这与电机的力效无关,测试使用的应该是相同电机,否则测试没有可比性,如果是相同电机则应认为在产生相同推力时花费能量相同,功率相等。
2、总输入功率P=电机消耗功率P1+电调消耗功率P2,系统推力效率=推力/总功输入功率,效率高代表着相同推力下总输入功率更小。假设某时刻推力相等,在上述2条件下,产生相同推力电机所需要的功率相等即P1相同,效率高的系统即总功率P更小,由于P1相等,那说明效率高的P2就小即电调消耗功率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与电机的力效无关,测试使用的应该是相同电机,否则测试没有可比性,如果是相同电机则应认为在产生 ...

1.看看清楚图片,两个电机一样规格。用同一块电池。用同一个接收机。同时测试两款电调。

2.玩穿越机这东西,电调消耗P2忽略,穿越机不玩续航,玩速度,玩调参,玩操控。电调能否输出更强劲的电流才是评测的关键。

网友:
精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