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大伙遥控器教练口的PPM信号可以用导线引出多长

楼主(2016-10-11):
    请教下大家遥控器教练口的PPM信号可以用导线引出多长,太长信号会不会衰减,大概可以引出多长

网友:
这个估计还没人测试过

网友:
目测模拟器线有1.5米左右,看起来还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听说有人为了离ppm连接的433远一点……这线用了7-8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人为了离ppm连接的433远一点……这线用了7-8米……

是啊有点担心辐射太大,所以想离远点,可是又不想使用转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