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dji e800动力如果不用原厂电调需要多少的

楼主(2016-10-11):
dji e800动力 原厂是20a电调 如果自己配 要多少a的呢 谢谢各位

网友:
路过帮顶 没玩过大疆 不懂

网友A:
买大疆动力不用它的正玄波电调似乎有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疆动力不用它的正玄波电调似乎有点儿………………

正弦波电调有哪些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弦波电调有哪些好处?

传说可以让电机被驱动得“如丝顺滑”……具体的请百度,我也是一知半解……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B:
铂金30a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我就是这样用的

20a行吗?

网友:
铂金30A吧,20A也可以的

网友:
原厂电调电机特别好

网友:
原厂的吧

网友:
对大疆没有研究。

网友:
用30A以上的电调吧,20A电调很多不支持6S

网友:
好盈铂金30A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0a行吗?

应该也可以,原厂电调就是20安的。我起飞2.5kg全油门好像也没有超过4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