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的使用与保养

楼主(2016-10-11):
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不太有机会接触到烙铁,但是对喜欢 DIY 的科技达人来说,却
是会时常使用,如果你对DIY也有兴趣的话,那么使用烙铁来进行焊接,可是必须要掌握的
技能哦! ZEALER 丨 FIX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烙铁的使用与保养。

使用篇
        不同的烙铁,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小伙伴爱好电工电器,那一把顺手的外热式电烙铁
(功率较大,适合焊点较大或五金类焊接)就必不可少了;有的小伙伴平时喜欢倒腾一些简
单的数码产品,一把内热式电烙铁(功率小,升温快,适合普通焊点焊接)就够用了;如果
你还想要有更多的可玩性,一把可调恒温电烙铁就是你的不二选择(可调温且能稳定温度,
有单手柄调温型和焊台两种)。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内热式和外热式通常是没有电源开关,
插上电就加热,需要冷却就要断电才可以。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那么烙铁头就是这匹马(烙铁)的鞍了。烙铁头的选用是要
根据被焊接物体的接触面来定。比如说,对于普通插件元件,我们多选用马蹄头(接触面大);
贴片小元件可用尖头或弯尖头(密集类元件焊接);对常规芯片可采用刀头(方便拖焊);当
然,更高级的DIY玩法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打磨出专属于自己的独特形状的烙铁头了,具体
的在后文我们将会介绍到。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有用的帖子

网友:
讲的太细致了

网友:
常识性内容,但是很重要

网友:
我用白菜白光,谁用谁知道,4秒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焊台好用

几十块的936焊台就可以了  我用了2 3年了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喜欢刀头

网友B:
刀头万能

网友:
带点锡就好了

楼主:
新买的烙铁呢,我们还不能拿来就用,要先对新烙铁进行第一次上锡处理。插上电源,
在温度渐渐升高的过程中,用松香涂在烙铁头上;待松香冒烟,烙铁头开始能够熔化焊锡的
时候,用锡线给烙铁头上锡,让锡全面包裹整个烙铁嘴,这样就可使烙铁头镀上一层焊锡,
达到表面光亮就可以了。
        第一次上锡处理好了,我们还需要用到一些辅助焊料,比如,焊料(锡线)、助焊剂
(辅助焊接,如松香等)、海绵(用来清洗烙铁头,要加水使用喔)、吸锡器或吸锡带(拆焊
用来去除多余的锡)等。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焊接对进行预处理了。首先是焊接元件,如果是新元件,则可以
省略这一步(若引脚有氧化还是要进行预上锡处理的),如果是拆焊下来的旧元件,则需要
把旧元件上的旧锡去掉,把引脚抹平,这样也便于插入电路板的孔位焊接。然后是对电路板
焊接部位进行处理。其实说来也挺简单的,保证焊接部位的干净无氧化就好,可以用橡皮擦
拭电路板的焊接面,让焊盘光亮就可以达到焊接状态了。

       先把元件插入焊接孔,把烙铁头沾一下松香(松香是助焊剂,可以去除焊接面的氧化
层,增加锡的流动性,并有效避免干焊,从而提高焊接质量),然后把电烙铁贴着元件引脚
和焊盘放,再把锡丝往接触点上送,这时锡会自动填满整个焊盘四周,这时,先把锡移走,
然后提一下电烙铁,等待焊点凝固……这样就可以了。

标准的焊点要求是要圆润饱满美观无毛刺不虚焊。在焊接过程中,很多小伙伴儿会控
制不好加锡的量,导致加锡过多,焊点过大。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多余的锡给去除,我们可以
用到吸锡器(利用吸力将融化的锡吸走),也可以用到吸锡带(利用铜线吸锡),如果手头没
有这两种工具的话,我们还可多加松香,使焊锡流动性增强,用烙铁一点一点把焊点上的锡
移除(加松香使焊点融锡,然后把烙铁头上的锡用海绵擦干净,再加松香融锡,重复上述操
作,即可将焊点上多余的锡去除)

楼主:
焊接贴片元件,也是相同的方法,我们的示例图以贴片焊接为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电烙铁在焊盘上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两三秒就好了,时间长了很可
能损伤元器件或焊盘,如果一次没焊好,就移开等一下再次焊接。

楼主:
  针对可调温烙铁或焊台,在焊接时的温度可以自主把控,无铅焊接一般 350 ℃ 左
右,有铅焊接一般在 300 ℃ 左右,这个温度也只是一个参考温度,具体要根据所用的锡线
含铅量、烙铁温度误差、烙铁头受热面、电路板焊盘工艺、元件类别、焊接方式等等,会有
上下 50 ℃ 左右的差异,这个就需要大家在平时跟自己的烙铁去磨合,总结经验。
        就这样,焊接一个点或一个元件就完成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前面处理了那么
多,最后却只是这么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处理,最后一步,你绝对不
可能那么轻松一点。

楼主:
保养篇
       关于烙铁的保养,其实就是对两个主要部件烙铁芯和烙铁头的保养。
1、烙铁芯就是一个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的发热器件,就像电热丝一样的,它的保养我们做到
一点就好了:不要长时间通电加热空烧,不用的时候就及时断电。这样就可以延长烙铁芯的
使用寿命。

2、烙铁头是承载着将烙铁芯的热量释放出来的一个介质,它一边传导热量,一边与空气接
触,所以极易氧化。我们对烙铁头的保养就是做到防氧化。
放置太久的电烙铁的烙铁头氧化后,体现为热不起来,发黑很难上锡,如下图所示。
        那么怎么处理氧化的烙铁头呢?前面我们也简单讲过新烙铁第一次上锡,其实操作
差不多的。为了保护烙铁,我们最好使用一把废旧的烙铁手柄或用夹具固定烙铁头,用锉刀
或砂纸仔细打磨一下烙铁头,磨去氧化层,磨出一定的可上锡的面。对于氧化比较严重的烙
铁头,先用锉刀磨出合适的形状出来(此时就能自己磨出一些好用的形状啦),最后阶段再
用砂纸或小锉刀打磨光滑。

        然后就可以通电重新上锡了。刚磨过的电烙铁通电,加热时的温度不足以热到融锡,
可是却容易氧化。这时候可以把烙铁头放入焊膏里里,能有效防止氧化。等到烙铁头足够的
热了,就可以先沾一些松香。
        然后仔细地把烙铁头均匀地涂上一层锡。当看到烙铁头被融化的锡完全包裹,此时你
转动电烙铁,还可以看到锡液在流动,这就对了。

        然后就把烙铁断电,等烙铁凉了,重新通电,再上一层锡,这样重复两三次,这个烙
铁头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至此,一个氧化的烙铁头完美复活。
        还有一点也是要注意的,在使用电烙铁的过程中,包括每次焊接完成,要断电之前,
烙铁头上都要始终包裹一层锡,总之就是时刻让它有一层锡保护着,避免烙铁头直接与空气
接触,这就是避免烙铁头氧化的根本。
通过上述使用和保养方法,相信大家也基本了解了烙铁的使用技巧。但是这些技能还是要多
多动手练习,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焊接水平,熟能生巧还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呀!

网友:
温故而知新,谢谢楼主的收集

网友:
白菜白光焊台加外带牛肉板的飘过随便焊无压力 考虑弄高频焊台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焊台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头万能

刀头真万能

网友:
什么牌子的焊台性价比高

网友:
都是干焊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有过多次焊接时不上锡,干着急没办法。现在终于知道问题所在了。多谢!

网友:
学习学习,福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