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参数保存失败。

楼主(2016-10-12):
点击保存,会出现对勾,但是好勾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知道了。

楼主:
补充一下。参数都设置好了,点击保存保存不了。

网友B:
有图片吗

网友:
cc3d就是毛病多,我也遇到过,换了条数据线就可以……

楼主:
我换了三个把我们寝室的数据线借了个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吗

其实症状就是所有参数调完,然后点击保存的时候保存不下来。

网友C:
重新刷固件喝bootloader试一试!不行 换飞控吧! cc3d确实毛病多  而且现在没人用cc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刷固件喝bootloader试一试!不行 换飞控吧! cc3d确实毛病多  而且现在没人用cc3d的! ...

谢谢,我会再试一下的。

楼主:
飞控已经写入程序了,但是,她又疯癫了。

网友:
这个保存不了 一般飞机处于解锁状态 就会保存失败  上锁了再保存   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D:
闻所未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闻所未闻。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重新调了一遍,可以用了。

网友E:
看看解锁是不是一直开着  不上锁是无法保存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症状就是所有参数调完,然后点击保存的时候保存不下来。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保存,可不可以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保存,可不可以飞呢

飞不了,我又重新调了一下,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解锁是不是一直开着  不上锁是无法保存参数的

谢谢,已经弄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不了,我又重新调了一下,可以了。

祝你爽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弄好了。

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爽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重新弄了一遍就可以弄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