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大神啊,救命啊

楼主(2016-10-12):
我的f450,2212电机 为了减重把香蕉头取消了 电机线 电调线 直接拧在一起然后在上锡,然后就各种不稳定,缺相啊,上天 还炸了一次,求大神指教,这线要咋接在一起
跪求图解或者教程啊

网友A:
重新补焊试试,焊接好的话应该更牢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补焊试试,焊接好的话应该更牢靠的

不知道啊,觉得停牢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补焊试试,焊接好的话应该更牢靠的

电机都要不能用了,线越修越短,坑爹啊,最开始忘了把电机线的绝缘漆刮了,失败了。然后在改挂了漆还是有个别电机不稳定,然后我焊的水平也确实够烂的

网友:
检查下别的问题,比如电机螺丝是不是太长顶到里面的线了,或者焊点之间绝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拆了重新焊,买个焊无忧用用,我贴子里有

网友:
先不说450减这点重有多大意义,毕竟不是穿越机。。。焊个线能焊缺相,楼主这焊工感人呀。。。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电调吧,我就出现过这情况 ,换电调好了,呵呵!

网友:
不可以拧在一起再焊,和焊香蕉头一样,先把要焊的两根线上都渡上锡,然后再焊到一起,不可以拧住再焊,这样接触面积无法保证。

网友:
虚焊假焊了吧

网友:
暴露了自己的焊接水平

网友B:
刮漆?  电机线里的所有铜线都确定刮了上锡了  如果里面没有刮 开上锡   不会通电 ,电机温度会很高,造成缺相烧电机,一定要保证每根铜线都要上锡

网友:
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重新焊接吧,焊工的问题别深究了,目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尽自己最大所能吧,焊接好了上一小根热缩膜,让线箍紧点

网友:
我拧在一起也没见缺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火钳刘明

都19楼了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漆?  电机线里的所有铜线都确定刮了上锡了  如果里面没有刮 开上锡   不会通电 ,电机温度会很高,造成 ...

正解,电机里出来的漆包线,焊头那每根都要刮掉漆,不刮掉漆,焊不住,会虚焊,刮完拧起来镀锡,然后再焊到电调线上,再用热缩管包好绝缘。

网友:
减重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