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角和频率问题?

楼主(2016-10-12):
请教,飞盈佳乐猛禽390 30A电调配飞盈佳乐MT2204-2300KV电机最佳进角和频率。

网友:
进角最好别去设搞不好烧电机电调……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大进角暴力些

楼主:
刚入穿越,觉得多轴对进角、频率似乎没有太多要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直的话如果匹配不好定速不顺滑,电机、电调温度高,电池续航时间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穿越,觉得多轴对进角、频率似乎没有太多要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直的话如果匹配不好定速不顺滑, ...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6-11-25):
中高 高进角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