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新手配置问题

楼主(2016-10-12):
F450机架
铂金30a
花牌3S5200
飞控pixhawk(2.4.6和2.4.8有啥区别呀?)
挂云台和鹰眼无名
电机很犹豫啊是tm的2213套还是飓风2216配11寸还是郎宇V2216呢?
大神们给点评价呗

网友A:
用2216吧,动力也大点,2212也不错了,就是动力小,练习飞行还可以

网友:
老虎电机套吧

网友B:
航拍吗?航拍建议朗宇2216,不航拍建议飓风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16吧,动力也大点,2212也不错了,就是动力小,练习飞行还可以

我想问下,我想航拍,之后还要换大机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拍吗?航拍建议朗宇2216,不航拍建议飓风2216

是啊,想航拍,那之后还要换大点的机架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我想航拍,之后还要换大机架嘛?

如果想航拍这个也差不多了,但最好用碳鸡架,另外就是要换大点的鸡架更好

网友C:
要用450就随便弄个联系机,否则就换架子吧。要不然最后你还得换架子。2213套500内轴距挂鹰眼都够了,2216不上不下,自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航拍这个也差不多了,但最好用碳鸡架,另外就是要换大点的鸡架更好

喔喔,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450就随便弄个联系机,否则就换架子吧。要不然最后你还得换架子。2213套500内轴距挂鹰眼都够了,2216不 ...

练习机的话是用2213还是说再换低一些的电机好一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想航拍,那之后还要换大点的机架嘛?

怎么说呢,各有所好,人家黑羊探索也只是450级别而已,还不是拍得这么牛?

网友D:
这个机架用航拍 最好别这样 不然得不偿失,换S550 就不错 和他一样大小  强度要高些   电机可以用朗宇的,他家的动平衡做得不错 口碑也好  这样装机振动很小  ,

网友E:
后期想航拍的话 先用F450练习可以的 动力就用TM的2213套装也可以  航拍可以把用这个动力 组个山寨精灵 3s5200mah  飞个10多分钟是没问题的    电调建议乐天20A  没必要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各有所好,人家黑羊探索也只是450级别而已,还不是拍得这么牛?

嗯嗯,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架用航拍 最好别这样 不然得不偿失,换S550 就不错 和他一样大小  强度要高些   电机可以用朗宇的, ...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期想航拍的话 先用F450练习可以的 动力就用TM的2213套装也可以  航拍可以把用这个动力 组个山寨精灵 3s52 ...

明白了,倒是不太喜欢精灵的造型,可能换别的大机架吧,或者上六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倒是不太喜欢精灵的造型,可能换别的大机架吧,或者上六轴吧

嗯 换大机架 F450的动力也用不了  那不不如选性价比高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期想航拍的话 先用F450练习可以的 动力就用TM的2213套装也可以  航拍可以把用这个动力 组个山寨精灵 3s52 ...

还想问下,这个轴距一样的时候轴数越多是越稳定嘛?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呀?电调的话想以后不换了所以想入铂金30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这个轴距一样的时候轴数越多是越稳定嘛?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呀?电调的话想以后不换了所以想 ...

一般来说在轴距一样的情况下轴数越多越稳的  电调的话乐天40A和铂金30A的话都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40A好点  电流大点 适应性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在轴距一样的情况下轴数越多越稳的  电调的话乐天40A和铂金30A的话都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40A好点  ...

那就是动力系统尽量的追求性价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在轴距一样的情况下轴数越多越稳的  电调的话乐天40A和铂金30A的话都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40A好点  ...

那就是动力尽量追求性价比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在轴距一样的情况下轴数越多越稳的  电调的话乐天40A和铂金30A的话都是可以的  个人感觉40A好点  ...

您好,再问您下,控是天9和华尔科DVEO10,我看有的人说天9没有ppm还是啥,这个不太懂,能讲解下吗?

网友:
用2216电机吧

网友:
辣么乱呢?

网友:
收个二手3A,省烦心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个人认为那就2212吧,1045桨买一堆,够你足够熟练操控了,机架随便买个山寨450够了。遥控、电池、飞控、电调就买好点的,以后好升级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再问您下,控是天9和华尔科DVEO10,我看有的人说天9没有ppm还是啥,这个不太懂,能讲解下吗?

天九和DVEO10都的接收机都没有PPM功能  关于PPM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动力尽量追求性价比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九和DVEO10都的接收机都没有PPM功能  关于PPM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
练习还是用一般的电机吧,用老虎有点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