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改电

楼主(2016-10-12):
油动F3A,现在就改用电飞。请问要配多少的电机和多少克舵机呢?机长:120CM  翼展:134MM

网友:
感觉玩这种飞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点评):
漂亮,就是买不起

网友:
不懂帮顶      有个泡沫3a 差不多的大小用3536电机 9g舵机

网友:
这个可以用3520 KV1000左右电机配12寸桨  很上手 有朋友飞过

网友:
2820电机(定子是2820的)  配12寸或者13寸桨

网友:
酷翼3520   840kv  13*6.5桨 4s2200. 舵机看不到

网友:
还要考虑用途吧?如果带设备最好用大电机,如果要长续航就用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