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为什么没见人用GSM模块GPRS做个遥控器,距离就不是问题了啊

楼主(2016-10-12):
为什么没见人用手机GPRS做个遥控器,距离就不是问题了啊,是不是不能弄,还是成本问题,技术吗?

用GSM模块发送信号代替2.4G 或433M,这样手机有信号的地方就能控制飞机,距离可想而之。

单片机解析出摇杆电位器信号用串口发送给GSM,通过GPRS发送到接收GSM模块,再用单片机解析出信号给电调舵机,这样多完美。

网友:
2g慢的要死,4g走流量,你吃得消?

网友:
延迟太高能用?

网友:
楼主要做的事月兔牌遥控车,发送指令等着车动一下,然后车再发回传,等几分钟,看到图像,又遥控发射指令,又动一下,为什么没见人用GSM模块GPRS做个遥控器,距离就不是问题了啊 手机,遥控器,单片机,电位器,成本 作者:acunss 7457

楼主:
主要就是延迟吗?GPRS传输这么慢吗?

网友:
人家早就想过了  就是不现实才没有做

网友:
数传和图传都可以,但是有延迟,这个必然可以,操控嘛,不合适

网友:
貌似有3g数传,但是延迟真的是问题,

网友:
第一,有延迟,且不稳定,尤其切换基站时
第二,基站信号主要辐射向地面,空中信号差

网友:
你还想飞多远

网友:
延迟太大等指令输送过去飞机都炸机了 ,一般信号传输 为 72MZH  2.4G   5.8G  和433M

网友:
洗白白了学习

网友:
别的问题都好说,超过40层楼高的空中,就没有信号了,你还控什么?因为通信基站的波瓣是向外向下方辐射的。
自己弄一个基站,增加个定下的板状天线倒是可以,就是大了点,重了点。

网友:
我在默默的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