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剧

楼主(2016-10-12):
如图这个固定浆的小东西  滑丝坏了。我想着买一个挺麻烦的 就用ab胶粘上了 粘好之后一看傻眼了!歪了!我嘞个去!现在拆都拿不下来 !!连同电机 全废了!!日狗的心都有了

网友:
我那个有一个螺丝卡在里面拧不出来,错牙了

网友:
坏了就换新的别将就用

网友:
加热到300度左右,慢慢拧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先把转子拆掉。

网友:
加热一下

网友:
这个快拆能不用就不用,久了容易滑丝射桨

网友:
加热就可以拆了

楼主:
加热会不会把电机搞坏啊?

楼主:
下午飞了一下 这哪是飞机啊 !分明是个震动机!!

网友:
上了胶会影响动平衡吧?要不就破坏性的拆掉吧 直接锯掉保电机

网友:
别价,最后的决心没有下吧?

网友:
既然是固定浆,为了安全,建议换新的用吧。这个旧的留着慢慢折腾

网友:
十五包邮

网友:
哥们儿我前几天也这样做过,震动很感人

网友:
一根螺丝废了一个电机

网友:
加热试一下拧出来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种快拆的,还行哇,挺方便的!就是不能快加快收油门,容易脱落

网友:
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