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n gps

楼主(2016-10-12):
pix用的飞控买了个m8n gps,到手后发现,只有一个6p接头带6根线,可是别的gps都是两个接头,我想问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另外一个是罗盘四根线

网友:
有的是归总了5v,接地,gpsrx,gpstx,罗盘rx,罗盘tx刚好六根线

网友:
自己改接头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种一般是带有罗盘的GPS,接法查一下针脚定义,不同家的飞控接口针脚定义可能不一样,直接接的话可能会烧。

网友:
接线一定要看清楚

网友:
应该 分别是5V+  GND  TX  RX   SDA SCL 六根线 其中 SDA 和SCL是罗盘的   TX 和RX接GPS 注意 两根线要交叉接 罗盘的相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A:
问题不清晰,你想要了解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清晰,你想要了解什么

我有一个m8n gps,但是只有一个6p的端口,接了6根线,用在pix上面,可是我看别人的gps都是两个接头,一个接头是4根线,一个接头是两根线,我就想知道我这个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漂亮,就是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