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套朗宇电机,让我很郁闷。

楼主(2016-10-12):
前两天入了套朗宇r2205,价格确实亲民看起来也很骚,正巧换电机于是干脆就全换了。买回来用电调空转感觉还行,动平衡还过得去。今天我的新电调到了,装机上浆,一切按流程走了,结果试飞还是出事了。推油直接侧翻扣地上,排查原因原来是1号电机堵转阻力很大,把一号电机浆下了,这种阻塞感又没了,上浆又有阻塞感。我试试其他电机,好嘛,4电机转起来又卡卡响,估计是刚才扣地上撞到电机了,郁闷,全是正转电机有问题,诶,准备返厂了。周末又不能爽飞了,最近感觉飞穿越特别霉,就没爽飞过,看来回去是该烧香求爽飞了

网友:
还好可以返厂修

网友A:
我也买了这套电机2500kv的 可能和我电调有点不匹配发热厉害 朗宇售后还是非常给力 二话不说就要我返厂换过套 赞一个  至于你说的电机阻塞感 你检查下电调的BL程序设置 看看那个电机有没有打开Brake on stop这个选项 打开了后电机空转会有阻力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套电机2500kv的 可能和我电调有点不匹配发热厉害 朗宇售后还是非常给力 二话不说就要我返厂换过 ...

新买的飞盈佳乐bls默认设置,其他其他电机并没有这种状况,就只有这个电机上浆就堵不管通电还是不通电,我怀疑是轴的做工问题。还有个电机是起飞就磕地上,然后就卡卡响,还没正经的离地就这样了,感觉这个电机好脆弱啊。话说朗宇电机的质量不应该是这样啊,可我偏偏一下就买到2个,心累。

网友B:
电调电机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飞盈佳乐bls默认设置,其他其他电机并没有这种状况,就只有这个电机上浆就堵不管通电还是不通电, ...

只要没包售后那还是可以的 有问题会解决 反正我的就快返厂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电机不匹配

电机不匹配到不至于,只要我把浆拧紧马上阻塞感就来了越紧阻力越大,而且不管电调通没通电都这样,其他电机转起来好好的就这个转速始终达不够导致飞机翻。

楼主:
已经把电机发出去了,售后很干脆直接免费维修,这个赞一下。坐等电机回来。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电机都是郎宇的。4110   4112    4115基本上没有一个有质量问题滴啊,是不是电调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电机都是郎宇的。4110   4112    4115基本上没有一个有质量问题滴啊,是不是电调影响

不是,电调不通电一样卡,拧紧自紧螺母就卡,松了就好了。

网友D:
估计轴松了,螺母锁在轴上把端盖往下压,然后把轴承夹得过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轴松了,螺母锁在轴上把端盖往下压,然后把轴承夹得过紧了

也想过轴承被压住了,想拆开自己修,看了看卡簧又看了看结构,跟我以前的电机完全不一样,不敢拆了,果断寄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过轴承被压住了,想拆开自己修,看了看卡簧又看了看结构,跟我以前的电机完全不一样,不敢拆了,果断 ...

轴松了自己没法修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来朗宇的电机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