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人求助老师,摄像头和图传电压不同时。怎么接OSD

楼主(2016-10-12):
飞控是PIX2.4.8,,摄像头是5V,图传是12 V,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接入OSD?

网友A:
接gnd和信号线 正极接相应电压

网友:
摄像头VCC不接到osd上只接信号和地线,在单独引出VCC和GND单独供电,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gnd和信号线 正极接相应电压

你的意思就是摄像头的黑线和信号线接入osd,红线接分电板,由图传的12v接入osd并转换部分为5v,

楼主:
我可不可以这样,图传3线接入osd,并转红线和黑线接12v分电板提供电源,摄像头单独只将信号线接入osd,摄像头的红线和黑线接分电板的5v口来为其提供电源,这样可以不

网友:
分开供电

楼主:
怎么个分法,具体点

网友:
降压模块分开供电

网友:
视频信号传输只需要接gnd和video(信号线),每个模块再根据需要通过对应电压参数的ubec或者其它稳压模块,接vcc和gnd供电

网友:
分开供电,黄色视频线引出

楼主:
思路已通,昨晚接线完毕,等通电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