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6-10-13):
电调统一校准之后满油门电机全都转,断电之后再上电,解锁之后油门推到大概85%的时候就有个电机停转,试了两套电机电调都是这,求大神来解答下!!!!另外四轴是x形,通电电机正常转,把一个电机倾斜到一定角度之后就不转了,四个电机都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这个都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这样吧

都是这样的???

网友:
飞机倾斜到一定程度会认为出错,会锁机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做好电调行程校准啊

网友A:
你重新做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做下看看吧

飞控校准过得,先刷的小车固件,又刷的四轴,电调校准了两次了

网友B:
因为你在控制飞行器,飞行器还在原地,这样飞控就认为你坠机了,所以就上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在控制飞行器,飞行器还在原地,这样飞控就认为你坠机了,所以就上锁了

是一个不转,不是都不转啊

网友C:
倾角过大了,我记得apm默认的倾角为70度,所以超过这个角度飞控就认为需要加大修复力度了,其中一个电机就不转了,你再把飞机恢复平衡电机就再次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倾角过大了,我记得apm默认的倾角为70度,所以超过这个角度飞控就认为需要加大修复力度了,其中一个电机就 ...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满油门有个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满油门有个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呢

检查那个电调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