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图传很多个频繁都能对上号

楼主(2016-10-13):
以前好像只能一个 炸过之后就不行了  而且距离只要3 40米 有老师知道原因吗

网友:
有干扰吧,但是只有一个最清楚吧

网友A:
炸过以后有可能天线座开裂脱焊了 等于没有装天线在飞 你检查下天线座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过以后有可能天线座开裂脱焊了 等于没有装天线在飞 你检查下天线座子吧

那图传岂不已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图传岂不已经烧了?

不一定 我的图传有几次都是没装天线飞了也没事 后来才知道会烧掉 哈哈哈 不过还是别学我 反面教材

网友:
图传发射的频道信号中夹杂有谐波信号。接收机在多个频道都能收到此谐波,但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频段号。这种现象是正常的。至于距离短,有可能是天线座虚焊

楼主:
谢谢大家 原因找到了 果然是天线虚接  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网友:
天线,发射芯片的焊盘焊点有没有开路,脱焊

网友:
既然炸了,首先怀疑的是天线底座。先外观检查吧。

网友:
图传也烧一个,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