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关于油门行程(上锁解锁)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6-10-14):
关于油门行程问题:上飞控四个一起调,高油门上电,哗   哗(慢),红黄蓝灯闪,然后哗哗(快),油门最低,

哗....(长)。推油门,电机正常转,能调速度。这种情况下,电机TM不会自动上锁。然后断电,上电,解锁,推油

门,电机转,但不能调速,电机恒速转动,但电机能自动上锁,能解锁。谁有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谁能救我一命啊,

呜.......(配置:F450+DJI2213KV960+乐天20A+APM2.8(v3.2.1)乐迪A9TS)

网友:
解锁怠速转动吧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后给飞控的断电在上电,解锁后电机怠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后给飞控的断电在上电,解锁后电机怠速运转

校准后只要一断电,解锁后电机不会怠速运转,只是电机匀速不能加速罢了
要是按魔豆窝上来校,中间是要断电一次的,但这种方法基本上很难听到正确的校准提示音,之前有那样校成功过但电机不会自动上锁
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_57_32_13615.html

网友:
试试不用飞控校准油门行程  用接收机校准试试

网友B:
第5通道飞行模式设置过了吗?
apm飞控调试阶段一定要接地面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通道飞行模式设置过了吗?
apm飞控调试阶段一定要接地面站的。

设置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啊

那你是在哪个模式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在哪个模式解锁的

自稳 。。。。。。。。。。。。

网友C:
首先,你校准电调不要带飞控,然后再说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校准电调不要带飞控,然后再说其他

单个校准是成功的,因为要断电,所以最后接完推油门无加速…………

网友:
不敢瞎说。。。。

网友(2018-04-08):
油门行程校准不用飞控 只用接收机  。你再看看电调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