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遥控器,433增程,图传的连接组合与相互作用及原理?

楼主(2016-10-14):
刚入魔,现在有一个困惑远程FPV通常会把遥控器加装433增程,以增大距离,那这个图传为了增加距离是否要再用一个增程呢?如果只是遥控用增程距离远了图传没用增程距离跟不上遥控,那远航如何实现?不同天线的使用只是在控制距离过程中起到发射信号的作用吗?请教大家帮我解惑~~

网友:
图传主要是功率和天线

网友:
遥控用曾程 图传用大功率的发射和接收吧 2w功率的貌似就有好几公里了

网友:
1w的图传发射就能飞好几公里了!用平板天线!

网友:
多潜水     多看看  论坛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我们说了你也不懂  多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图传可以买大功率的啊

网友:
图传有2w功率的  接收端换大平板天线  基本就这样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遥控433, 图传推荐1.2或者2.4

网友:
找教程看看多好

楼主:
用胖子装433远航,飞行距离超过15公里,图传还能看得到?楼上模友不是说2W的才几公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胖子装433远航,飞行距离超过15公里,图传还能看得到?楼上模友不是说2W的才几公里吗?

你用个5w的发射和牛逼的定向天线几十公里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