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气压高度没有拟合出现这个现象原因有哪.....

楼主(2016-10-14):
(图片)

网友:
我的APM有时候也这样。。。。。

网友:
开源的偶尔出现点正常啦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你看下你的震动情况如何,这样不应该的!

网友:
不说现象只上图谁能判断呢?但从图上看,你的气压计问题只出现在模式切换的时候。说明平时没有,说明气压计工作肯定是正常的,在模式切换的时候,掉高度。alt和DALT基本是一致的,飞控明显没问题,哪来的问题?在使用定高,定点这类气压计工作的模式的时候请确认你的油门在中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