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雪花屏

楼主(2016-10-14):
我的雪花屏,拆开再装上,就不能传输信号了,屏可以亮,显示无信号,线路什么连接正确,图传也没有问题,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对频了吗?或者av线接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频了吗?或者av线接对了没?

我之前把线拆掉,连接屏幕的线也拆过在装上就不行了,什么都没坏

网友A:
你这个插头插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插头插反了吧?

哪个插头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A:
宽的白色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的白色插头

那个是声音输出,拆不拆不碍事,我也连接在另外三个接口试了没作用

网友:
好吧 那就是拆坏了

网友:
在拆开拍图看看

网友:
对了 你这个不是雪花屏 是蓝屏

网友:
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同上   随便你再试试是不是折腾的时候把线弄断了  实在不行试试AV2

网友:
顺便你再试试是不是折腾的时候把线弄断了  实在不行试试AV2

网友:
显示器主板后面有标识   你自己看看 实在不行就把线接到AV2上面试试

网友:
宽的,白色的,貌似插犯了

网友:
我的是拆的直接不开机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信号线有问题了

网友B:
信号没有传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没有传过来

修好了

网友:
不大懂,坐等高人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修好了,就一句话?怎么修好的,故障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一句不提吗?难道光想着让别人帮助你,就不想着反馈别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就一句话?怎么修好的,故障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一句不提吗?难道光想着让别人帮助你,就不想着 ...

是接触不良

网友:
视频线可能错了吧,我的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