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 升级Ver2.4,及使用感受

楼主(2016-10-14):
在论坛用5700牛币换的CB86-PLUS,拿到手是2.2版本。  上乐迪群QQ 418509588,下载最新固件,咨询了谢工,用mac版本升级成功。、

  CB86-PLUS-V2.4固件说明

2016-3-23修改CB86-PLUS-V2-3TEST版本说明:

(1)修改在“DISCHARGE”放电模式下,误打开两个端口BUG;

(2)误设置充/放电时间后,设置的时间在“REMAIN”剩余时间处进行倒计时;

(3)增加高压锂电充电电压设置提醒;

/++++++++++++++++++++++++++++++++++++++++++++++++++++++++++++++++++++++++++++++++++/
2016-4-28修改CB86-PLUS-V2-3Stable版本说明:

(1)优化代码量,避免容量不够升级失败;

/++++++++++++++++++++++++++++++++++++++++++++++++++++++++++++++++++++++++++++++++++/
2016-6-17修改CB86-PLUS-V2-4版本说明:

(1)优化容量计算,减少容量误差;

(2)修改容量显示值,最大可显示99999;

(3)修改由放电模式切换到充电模式时之前的容量值未清除BUG;

如何选择CB86-PLUS固件升级文件格式(BIN或MAC文件)
一. 双文件格式说明  BIN文件只支持windows XP和win7系统,为了适应windows操作系统升级在2015  年6月推出MAC格式文件,MAC格式支持windows XP,windows7,windows8,window10,和苹果系统。
二连接电脑  在充电器未上电条件下先用android手机USB线连接到电脑,然后给充电器上电,电脑会将充电器识别成U盘。

三.mac文件和BIN文件的区别
1.mac文件只能用于新版本的充电器(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闪烁,电脑提示格式化);可在多种系统下升级,如XP,win7,win8,苹果等。
2.旧版本充电器(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常亮,不需要格式化)只能用bin文件,并且只能在XP或win7系统下升级。

四 固件拷贝  格式化充电器后将升级固件拷贝到充电器中完成升级操作,断开USB线即可使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jY2MDgyOA==.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升级

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已经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很多东西

原来如此

楼主:
CB86一PlUS使用感受

优点:自带保姆功能,可以自动检测电池充电。价格也不错,性能也中规中矩,冲完会滴滴滴滴的报警
缺点:相对于上一代,体积可以减小些,
固件如果是中文就更好了报警时声音小了些
放电和保存电流1A有点小。
?对不同容量C数的电池可设置不同的充电电流,?
切换充电界面Start→⊕→Start
切换模式stop→SET→△∨
查看内阻△▽调到当前电池→Start可查看电池内阻
查看电池从几伏充到几伏充进去多少容量
St0p→▽△调到当前电池→sET

楼主:
外观:正面是高亮液晶屏幕(有点略小,但够用了),操作界面友好简单
左侧面是一面凸凹的散热孔
右侧面是一个熬热风扇,不是满功率工作,声音不大,四个固定螺丝还希望能固定好一些,没一个是平的。
后面是乐迪产家的名牌标识
正前面和正后面各有四个充电端口,每个端口都有一个红色指示灯,电池插上去就从闪烁变成常亮,带防反接功能,这个设计非常完美,亮点。

楼主:
如果你用过B6可以轻松过渡到CB86的使用,有三个模式,平衡冲,电压保存,放电。相对B6的刷机来说,CB86相当于U盘里下首歌的难度。
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当平衡线有烧糊,或松动时,要注意,最大六安的充电,质量不好的线,可能会发热引起火灾,所以记住充电不离人,离人不充电。

网友C:
我的显示2.3(stab)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显示2.3(stab)版本

可以升到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

谢谢帮顶

网友G:
牛币有这么大用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升到2、4,

我看界面差不多,现在用也没有什么问题,暂时不升级了。

网友H:
我的也去2.3st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去2.3stb

016-6-17修改CB86-PLUS-V2-4版本说明:

(1)优化容量计算,减少容量误差;

(2)修改容量显示值,最大可显示99999;

(3)修改由放电模式切换到充电模式时之前的容量值未清除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币有这么大用途啊

可以换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去2.3stb

贴子里有固件,下载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