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interlock enabled

楼主(2016-10-14):
请教一下这么什么情况,在解锁的时候。字面意思是什么电机不能联锁。直升机模式,没有装电调和电机。以前没装的时候都可以调试,现在解锁就报这个错误

网友A:
地面站什么版本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不能开锁的因素很多

网友:
英文不好,又是新手,精神上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什么版本的

1.33的mp 以前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1.33的mp 以前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仔细琢磨了下 找到原因拉。遥控混控没有这是主旋翼输出

网友(2017-11-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