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Apm的驱动

楼主(2016-10-15):
哪位大哥有Apm的驱动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
泡泡教程里可以找找

网友:
安装好地面站软件就安装好了驱动,你再到系统,硬件设备里找感叹号的设备选项,点右键更新驱动,指定到安装APM地面站软件的目录下点更新即可,安装过程中选择始终安装此信任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
有是有,估计你是装不上驱动。最好的办法重装系统,有原版系统不要ghost

网友:
百度一搜大把

网友:
泡泡大师帖子里有

网友:
应该是电脑问题 转不上驱动

网友:
网上,论坛里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