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翻滚参数

楼主(2016-10-15):
请哪位高手能 提供  F3飞控穿越机  能翻滚的参数么?    谢了!!!!

网友:
坐等大神,我也想知道

网友:
坐等大神出来

网友:
怎么又是你?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网上有呀……

网友:
rate调到0.6到0.8就行了。

网友:
每台机的pid都不一样不知道你说的能翻滚是什么?如果你是一直开自稳肯定翻不了,mode那里angle要流出一段灰色那样变成全手动想怎么翻怎么翻,如果你已经打开翻滚还是太慢圈太大就是因为pid右上角rate太小,我的话0.9左右就差不多了,有的即使能翻翻完飞机会抖这个就要具体再去调pid了